气缸推动一根轴旋转需要多大的力怎么算

楼主(2018-07-03):
气缸推动一根轴旋转需要多大的力怎么算

网友:
力学了解一下

网友:
软件计算最准确,顺便推荐:深圳一仿科技

网友:
首先要知道推动的产品重量是多少,以及摩擦力是多大?计算出所需的推力后再来选气缸。
比如,25缸推力24.5kg,32缸推力40kg。

网友:
理论力学(高中物理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