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转速表的速度传感器

楼主(2018-07-03):
一般我们测转速的选择,看起来有很多种。一般的要求的话-精度不高的情况下考虑最多无外乎就是安装简单、方便。
有些项目客户要求加一套速度传感器,一般的情况是接近开关+转速表+电气箱。安装起来比较麻烦,现场需要安装电气箱,还需要电源。
想寻找那种不需要转速表的传感器,信号直接到PLC或者DCS就可以,如果这样的话,就大大缩减了现场安装的流程。
网上搜了一下没有找到类似的,看看论坛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A:
可把接近开关直接接PLC啊

网友B:
要不要直接装个手持式转速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把接近开关直接接PLC啊

接plc会有损耗吧,毕竟是频率信号,距离远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直接装个手持式转速表

雇个人拿个频闪仪吧,转速有问题就大声呼喊报警,效率高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plc会有损耗吧,毕竟是频率信号,距离远就不行了

好像还需要PLC有特殊的模块才行,不是很清楚,不是搞电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雇个人拿个频闪仪吧,转速有问题就大声呼喊报警,效率高

那就得雇个肾好的,至少得4个小时不去厕所

网友C:
接近开关或者编码器,能记圈数然后换算成转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还需要PLC有特殊的模块才行,不是很清楚,不是搞电气的

找个自动化的工程师,小菜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自动化的工程师,小菜而已

电压信号似乎需要特殊的信号,距离远了还有衰减的问题,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近开关或者编码器,能记圈数然后换算成转速。

需要具体可行的方案,大概的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啊,编码器现场附加的安装很麻烦,这种肯定不会采用的。

网友:
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具体可行的方案,大概的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啊,编码器现场附加的安装很麻烦,这种肯定不会采用的。

接近开关算比较简单的,轴转一圈触发一次,记一圈,然后再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