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接线控制图

楼主(2018-07-03):
本人电工知识比较弱 求详细

网友A:
阀要到位控制   还是延时控制?
所谓到位控制,   A到位后, B立马动作
延时控制方式1     A动   延时 等待 B动作
延时控制方式2     A到位, 延时  B动作。
要哪种?

脚踏是仅仅作为触发  还是同时兼顾 总开关作用?  电磁阀是 单控的吗?

网友:
外行人表示看不懂 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阀要到位控制   还是延时控制?
所谓到位控制,   A到位后, B立马动作
延时控制方式1     A动   延时 等 ...

同问

楼主:
已验证 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