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拼块式电机定子焊接定位问题

楼主(2018-07-03):
怎么做定位可以把12个零件拼成一个圆容易焊接,第一次做电机不太熟悉这方面,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分了12块,然后在拼在一起?省成本、好冲压、还是技术要求?
我遇到的电机厂也有这样的,小的无刷电机上的定子,但是那个不是分成12块,做成一个
整体,做成一排,每两块之间留着0.5(这个数据我猜的)以内连接,然后机器完成一个圆
的,这样就最好剩一个地方需要焊接,接着用工装固定好放在设备上激光焊接。
一只很好奇,为什么不做成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分了12块,然后在拼在一起?省成本、好冲压、还是技术要求?
我遇到的电机厂也有这样的, ...

这是伺服电机上面的,要求精准控制。电机控制方面比一体的好。  不过难度也比一体的大了好多   哎,心累

网友(点评):
可以找找同行,因为这个年头都是互相仿制,有时候想不通看看同行业的翘楚是怎么做的

网友:
本来电机同心度就很难控制,因为我现在也算在电机行业里,如果这样拆分要控制就更难了,我觉得有些东西应该不是三言两句可以说清楚的,或者这个行业这个点就是关键,懂的人也不会说~~~坦白说第一次做电机,而且还是要求很高的,楼主第一反应应该是外包出去找专业的厂家,自己做我估计一时半会儿有点麻烦

网友(点评):
大侠是做哪方面的电机呢?

网友(点评):
@六级士官 做汽车启动马达的

网友:
这种一般的都是用内外涨胎的方法,是电机行内常用手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分了12块,然后在拼在一起?省成本、好冲压、还是技术要求?
我遇到的电机厂也有这样的, ...

这个省料,工艺好,电气性能好。

网友:
底线圆盘中心带轴的定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