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机械问题求助

楼主(2018-07-03):
一根振弦,若只一端固定,能否在振动的过程中改变其内部张力?注:两端固定的话会使得振动时间大幅度降低,振动数据难以采集。

网友:
这个问题太学术了

网友:
长度呢?不知道你弹没谈过琴,可以通过小幅轻微晃动弦延长震动时间,不知道是不是用您的情况,不对勿喷哈,留情

网友:
内部张力,一般指拉应力
拉应力,只和变形有关(假定截面形状和材料已知)。
估计你是认为振动影响了构件的形状。对于特定的构件,其振型是固定的。某点的变形就是各阶振型叠加的结果
振动测量中,是有用应力应变片测量的

一端固定与两端固定,是两回事
一端固定与两端固定的振动测量完全可以做的。请看专门的振动书。不难的

网友(点评):
没有,我是要利用这个振动来放大被测物体的应变量,通过被测物体的应力应变来改变振弦的内部张力,从而改变它的固有频率,振弦的振动测量是用线圈来采集的,不过两端固定导致振动衰减很快

网友:
菜鸟一个还不会,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固有频率,是物体本身的固有特性,除非改变物理特性,否则是不会变的。
通过被测物体的应力应变来改变振弦的内部张力,从而改变它的固有频率。这概念本身就不对
应该好好看机械振动的教材
我觉得有两点你可能不清楚:
1)任何实际物体,有一系列的固有频率,而不是一个
2)金属材料热处理后,固有频率会变

网友(点评):
物体的固有频率由自身的材料,结构,形态,甚至还有内部张力大小等因素决定,改变内部张力会改变它的固有频率,并且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弹性范围内,频率的平方与其张力成线性关系。

网友A:
“弹性范围内,频率的平方与其张力成线性关系”
这有实验的证明吗?
振动时效,和这个似乎差不多。但是实际实验结果,好像不能证明上述结论。具体的我记不清了,可以查一下振动时效的试验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性范围内,频率的平方与其张力成线性关系”
这有实验的证明吗?
振动时效,和这个似乎差不多。但是实 ...

有公式可以算的...

网友:
物体不是整个都移动。这种振动,物体在变形,应变改变,应力肯定也跟着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公式可以算的...

你这是横向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