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倒角尺寸不一问题

楼主(2018-07-03):
如图,右边黑色件为原件,右下角倒角后斜边尺寸为5.09mm,而我画出来的左件,(已尝试好多次)倒角后尺寸依然都是5.08mm,倒角试过线性倒角,角度距离倒角,都不是要的5.09,这是否和建模步骤有关系了?做倒角的先后?请教

网友:
想要直接切  像切肉一样  要什么形状  薄厚都可以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想到过,其中有一个件可能不是直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想到过,其中有一个件可能不是直角吗?

意思是这个件如果存在不是直边的情况,就会存在误差?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这个件如果存在不是直边的情况,就会存在误差?是不是这样理解?

没看到图纸,我只是从楼主发的图片做的判断。黑色件应该并不是90°,楼主可以测量一下两个面,应该不是垂直(建议把测量精度调高一点,这个角度很小,约为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