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密密麻麻的气管,总感觉少点什么

楼主(2018-07-03):
见设备气管,密密麻麻的,三维图形里看着人晕乎乎的,让你很难搞清楚它们的作用,看过来看过去,总感觉很难理解。 忽然想起来,这个东西少点什么? 少点什么呢? 少图纸,少气动图纸,少气动原理图纸。没有这份图纸,你很难搞清楚系统的气路和管路原理。遗憾的是当我提出来以后,老板和工作十几年的机械技术经理,一脸懵逼,他们压根就不知道除了有电气接线图 布局图,气路部分还有图纸,并说了句气路归电气(都带个气字)设计,机械无须参与。
气路部分大家太容易忽视了,但是对于复杂的机械设备必不可少,大家谈谈你们公司设备的气路原理图设计吧。

网友A:
貌似我们公司气路也不出图呢,现场工程师根据空间和位置自行布线,哈哈,是不是很不专业,但是我们是世界500强

网友(点评):
不能比,我们现场要求我们提供原理图、气动元件排布图等一大堆!

网友(点评):
前公司机械密封,需要接冷却水的时候,管路是钢管的,需要考虑和现场设备的干涉问题,弯折半径也要提前确定。有时候会出二维图,但是自己厂里造的机械密封,一般管路都没太大变化,就工人自己接了。

网友:
现在能做到如此标准的应该不多,一般都是根据情况自行决定

网友B:
正规一点的企业技术部都会有气动控制的原理图和管路布局图。不正规的企业把管路布局图纸就都省了,然后让车间工人自己根据原理图自己跑管线,认真,整齐的工人跑出来的管线也很漂亮,如果工人是那种干完活就完事,没有追求更好的想法,跑出来的管线就跟一团毛线一样;维修时你要理个头绪累死你。

网友(点评):
这图也不规整,我感觉要出就尽量规整些。

网友(点评):
气路图布局图做的好的话,干出来的活很漂亮。管路走向清晰和管架位置设置合理,给维修时查找问题也能带来很多方便。

网友:
我想请教下,图上这么多粉红色弯弯扭扭的气管难道自己一个一个画出来的?还是有啥快捷的好办法

网友(点评):
自带插件

网友(点评):
啥插件?我这都是扫描,累个半死

网友:
缺的就是这种较真的精神

网友:
实际模型真的很少见把气路线路画出来的,顶多是构思下大致走线,留出线口,固定螺丝孔等等。
气管电线首尾都会有编码,维修的时候按编号来。

网友:
气动部分在我们公司都是机械工程师设计,在国外一般有专门人员设计气动或液压管路。
规范的设计图纸要出两份,一份是设计原理图,一份是管路布局图,即一种用气动符号表示原理,另一种用实物二维示意如何接管布局。

补充内容 (2018-7-3 16:07):
点评的人认真一点,已经说了要出设计原理图和管路布局图(含物料明细)。

网友(点评):
除此之外,买多长的气管也需要考虑,气管和电线怎么排线还要画图。。。。。。。

网友C:
我倒是想看看,规范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规一点的企业技术部都会有气动控制的原理图和管路布局图。不正规的企业把管路布局图纸就都省了,然后让车 ...

哈哈哈,是的,主要看态度

网友:
只有气动原理图,三维上是不画的。。。。

网友:
我们是特殊位置出图,其余的没有图的,直接配管配线,3D图中也不会表示出管和线,在平面里作好规划就行了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3D气管怎么画的?

网友:
会出楼上那样的图,

网友:
我们公司还是二维 哈哈哈  不过我推荐你们公司的气动管用不同颜色的区别 同时还要固定三维图可以在设计时确定管线长度和管线布置,最好还是出个二维图,车间师傅也好看~

网友:
很好奇这个画法,是不是应用的3d曲线。

网友(点评):
solidworks routing插件

网友:
到什么地方唱什么民歌,不要与领导抬杠,不要自己找事。

网友:
以前我们简单的不出气路图,复杂点的都要出的,要不然现场工人走线的时候都是懵的,气路图也都是机械的出

网友:
可能大家都觉得气路结构比较简单,规范的话还是要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楼主,3D气管怎么画的?

估计是3D曲线扫描的,反正我没事干无聊的时候就这么干的,忙的时候这个3D管就省了。另外SW里有管道设计插件的,把走线画出来自动生成,不过都是英寸为单位,本人文化水平低,很不习惯

网友E:
气动部分是要有气动交底图、气动原理图、气动布局图、气动接管图等,图纸越详细,接管就越规整,下面装配人员越容易操作。另外,气路最好也做管槽或固定件,不让刮到运动部件会引起一系列的故障

网友(点评):
图纸越详细,工程师花的时间就越多,做核心设计的时间就越少。要么你就请更多的工程师,要么就拼死加班。要么,就做点简单的机器得了。你觉得呢?

网友(点评):
看情况,做产品设计,设计一次生产很多,尽量做细。非标只做一次,看接线人情况,如果干活立正,可以交代一下,干活比较应付的,就多盯着一些。

网友:
设备把气路数模都设计出来了啊!这得花不少功夫,但从图上看,很多地方实际当中应该都无法接线的。

网友:
这种图纸我一般画三张,1.元件布置图。2.管路图。3.原理图。

网友:
我们是只有气路原理图,三维图没见过有画气管的

网友:
像22楼说的也许该向电气学学了。

网友:
这种设计比较比较适合批量设备,连气管、线路都画出来了,工期应该比较长.

网友:
把气路都画出来,这个比较费时吧,

网友:
气路图这个东西貌似很遥远了,我待过的几家非标厂都没有气路图或者气路图只是走个形式,根本跟实际状况不一致的。更多的时候是工程师现场说明功能,装配工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想看看,规范的图纸

希望有到位的图纸现身,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
我就想問問走氣管的插件叫什麼名字 ,想學學

网友:
3D里布局好还能避免很多干涉的问题,特别是比较粗的气管

网友:
楼主好认真,气管都画得这么详细。。。。

网友:
现在做事都分得很清楚的,各做各负责的部分

网友:
我们会画简单的气路图,帮助接线用的,但是不会画3D。

网友:
我们公司给欧洲做的设备,他们有要求做气路图,不过比较简单,就是一些单电控双电控电磁阀,单向阀,调速阀,泄气阀的气路。像一些气动组件的厂家,SMC,FESTO是有专门做气路图的软件的。。

网友:
会画原理图  气动原理图肯定是机械的设计

网友:
气动原理图可以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气动部分是要有气动交底图、气动原理图、气动布局图、气动接管图等,图纸越详细,接管就越规整,下面装配人 ...

以前产品还没有定性,处于试产状态,老板就要求图纸很详细,这种气动的图一点不能少(三维,二维都要求),结果修改一点点,全部都要从头改,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其实我感觉布线挺重要的,国产机床的布线糟心的不得了,有台国产的机床,线我差不多全换过来了,就因为布线不合理。还有就是有很多孔,容易进老鼠,有了老鼠大家也知道的,什么都帮你啃了,查又很难查。反正我是碰到好多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以前产品还没有定性,处于试产状态,老板就要求图纸很详细,这种气动的图一点不能少(三维,二维都要求) ...

整体方案没定好的话,后面更改的东西就是特别多,一般生产3个批次左右,产品就定型了,后面的升级只是简单升级,不会动大方案;每个批次的东西不一样,不然后期维护很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我们公司气路也不出图呢,现场工程师根据空间和位置自行布线,哈哈,是不是很不专业,但是我们是世界50 ...

上一家气路图上百个气动元件 没图根本乱陈一锅粥

网友:
基本上不画气管和螺栓之类的,除非结构受限,上个接头是有必要的

网友:
不是都先出原理图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整体方案没定好的话,后面更改的东西就是特别多,一般生产3个批次左右,产品就定型了,后面的升级只是简 ...

是的,不过我们的产品就生产了一次,老板就要去这样搞,这样搞得目的老板说是客户看的话比较正规,话里话外就是图纸越详细显的越正规,比较容易把订单更好的拿到手的意思。

网友:
人才,,,我们从没这么干过,,,,

网友:
最多留好线卡字,一般不去出图

网友:
气动原理图是肯定要出的,至于布线图目前都是现场根据实际情况布置,主要是还是时间问题,三维上再画管路图太耗时间了,除非设计时间上面领导给的比较充裕,金属硬管是要画的,主要说的指气管这种软管不画,没多大必要,画了现场实际布置也未必会按着三维上来。

网友:
为了图省事,何必增加自己的工作量

气管的长度楼主的怎么算的?

网友:
这些管路都是你自己画的?什么插件?画这个线路图气管图费时费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我们公司气路也不出图呢,现场工程师根据空间和位置自行布线,哈哈,是不是很不专业,但是我们是世界50 ...

不能比啊!我们公司都是机构在干气路的活!电气只干了电的活!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规一点的企业技术部都会有气动控制的原理图和管路布局图。不正规的企业把管路布局图纸就都省了,然后让车 ...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气路也没有设计图,全靠工人自己走线设计,也很整齐(只要我们把位置预留出来)

网友:
管路可以routing生成,你的气动元件都是公司内部库的?原件比管路费事的多啊,没有库的话,设计阶段根本没法像这样进行布置

网友:
方便给一个结构数模吗?

网友:
还好吧,因为一般气路没有多少,气路图是要出的,但是三维图很少画。太费劲!

网友:
气路排布图一般都有的。这个确实属于电气管。至于管路走向,就看空间布局了。我没设计过,在未做设计之前,安装过不少。其实气路很简单,看一下PLC程序,或者手动按一下操作按钮,就都知道了,所以也不需要像液压那样的原理图。可能复杂的气路需要吧,目前还没接触过。

网友:
我以前也一直以为气路属于电气去做

网友:
我们这里一般不出布线图,出气动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