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维修的设备,不知道人家怎么装配的,也不知道该怎么拆

楼主(2018-07-03):
铜套装在轴上,铜套安装位置的直径小于两边。求助这是怎么装上去的,又该什么拆呢,以前没见过铜套直径88左右

补充内容 (2018-7-4 08:33):
铜套旁边的轴直径是79.4,铜套装配位置的直径约70mm

网友: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铜套开口的原因
拆 我没什么好法子 不好意思

网友:
破坏了再做一个吧。

网友:
有可能轴是两段,在铜套内连接,扭一下,看是否有螺纹

网友:
会不会是铜套加热后撑进去的。。。

网友:
感觉应该是先装在一头,空间缝隙撑大了,然后后滑到中间,缝隙缩小,实现锁死。感觉是一种不错的安装方法,拆的时候也可以这样考虑一下,先把中间缝隙撬大一些,搭到一侧,然后滑出来。

网友(点评):
然后铜层都蹭没了。。。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设计的时候轴做短了,又不想用联轴器,先把两个周用螺纹连接,然后用套筒把螺纹连接的部分遮盖住,装配时套筒先刚好能套在轴上,然后把套筒砸紧或挤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设计的时候轴做短了,又不想用联轴器,先把两个周用螺纹连接,然后用套筒把螺纹连接的部分遮盖住 ...

不是的,整根轴穿进一根空心轴里,空心轴的内径和铜套外径有配合,铜套和整根轴在空心轴内可以滑动

网友:
应该是类似卡簧的安装方式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整根轴穿进一根空心轴里,空心轴的内径和铜套外径有配合,铜套和整根轴在空心轴内可以滑动

那这个套筒的作用呢是什么?

网友:
不带缺口都能装进去,何况带缺口。

网友:
直径88,开口张开一些不会变形吧,另外,这部分坏了么,坏了还研究啥,破坏呀。

网友:
应该是硬卡进去的,通过那个切开槽。

网友:
铜套还要吗?不要了就切两半。还要再用就只能撑开了

网友(点评):
我觉得是不能要了

网友:
间隙撑开就可以取下。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装的时候应该是跟卡簧一个道理,撑开推进去的,要想拆的话就需要从开口处撑开,自己做一个工装试试。

网友:
赞同4楼的观点,铜套不能撬,更不能敲打。装配很讲究。

网友:
记得变速箱厂装齿轮的办法,也是过盈配合,两种,热胀冷缩下装配,或者常温下(油压)撑开装配,我觉得这样比较,可能也只有这两个思路
铜合金耐磨性能好,这个套上去和空心轴配合滑动应该也有这个考虑
如果尺寸不大,会不会有套上去一个粗件,然后整个再精车或者磨一下的可能?

网友(点评):
那还不如直接铜板冲压

网友B:
应该是热套的。就像电机铝机壳套定子。
基本搞不下来,破坏掉重新再热套

网友C:
油热后嵌套在轴上的,内部脐台应该是定位防止窜动的,个人觉得不应该是螺纹连接,如果是螺纹没必要做一个开口铜套去遮盖吧,况且还是一个开口能看到内部的铜套,这起不到遮盖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热后嵌套在轴上的,内部脐台应该是定位防止窜动的,个人觉得不应该是螺纹连接,如果是螺纹没必要做一个开 ...

支撑,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热套的。就像电机铝机壳套定子。
基本搞不下来,破坏掉重新再热套

有道理

网友:
看着像是复合套,复合套本来就是开口的,而且是有弹性的,中间是个台阶,卡主复合套不让两边跑。

网友:
铜套开口的原因就是为了装配,拆的话也从开口处下手吧

网友D:
利用材料的塑性变形工艺

网友(点评):
这啥意思,是说冲压么

网友E:
装配直径两边差距那么大,不应该是轴向安装进去的,不然外圆会是个椭圆,背面有没有也有一条槽,径向对半安装,铜套长度方向与轴中间台阶过渡或者过盈配合,一样可以起到完整铜套相同的导向效果

网友(点评):
铜套其实是滑动轴承

网友:
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配直径两边差距那么大,不应该是轴向安装进去的,不然外圆会是个椭圆,背面有没有也有一条槽,径向对半安 ...

只有一个槽

网友:
加热后套进去的吧

网友:
轴应该不是通轴。在铜套的位置应该有同轴定位销(花键轴式)。拆解的时候可以在两端接拉环用力轴向两边拉,让两轴从中间拉开。

网友:
@Cavalier_Ricky
大侠,我提一个想法,
有没有可能是铜板冲压套紧的。
然后看情况,是否需要处理外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套筒的作用呢是什么?

铜套是这样的,剖分的,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利用材料的塑性变形工艺

是弹性变形吧?塑性变形还能恢复了么? 那也没有预紧力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套是这样的,剖分的,谢谢大家

@Cavalier_Ricky 请大侠看看破坏后的表面,怎么装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铜套是这样的,剖分的,谢谢大家

现在lz自己认为如何装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lz自己认为如何装配的?

轴段宽度与铜套宽度是间隙配合,
铜套是敲进去的,或者压进两个轴台之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段宽度与铜套宽度是间隙配合,
铜套是敲进去的,或者压进两个轴台之间的

内表面如此光洁,没有一点拉过的痕迹。
如果是轴向热装,那真的很高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