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铁质的密封圈 ,求助是什么材质

楼主(2018-07-03):
磁铁能吸住,求助什么材料。起圆周密封作用,和圆周定位作用,怎么装配上去的?

网友:
确定是钢铁材料吗,如果是金属用作密封件的话都是塑性比较好的材料,铝啊铜啊之类的。

网友:
看上去象活塞环

网友:
确定是密封吗?我怎么觉得是卡环,用来限位的

网友A:
应该是承磨环,合金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承磨环,合金材料

怎么装配的呢?就图中这一个开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装配的呢?就图中这一个开口

开口处用手撑开然后套进卡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口处用手撑开然后套进卡槽就行了!

网友:
上面有个小口子,专门放卡簧钳的,扁口卡簧钳。。。凯尼派克(4521200)

网友B(2019-02-13):
这能起密封作用?个人觉得是定位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能起密封作用?个人觉得是定位环。

有定位作用,也有密封作用

网友(2019-07-01):
轴用卡簧吧,铁没法密封,应该定位或者限位作用。

网友:
应该不是密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