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有采用内六角形式的吗

楼主(2018-07-03):
BSPT/NPT 螺纹有采用内六角的形式的吗? 一般两圆柱套管之间的密封连接采用什么螺纹(圆周面)?是否可以采用M螺纹,个人印象中M螺纹是连接作用没有密封作用

网友:
BSPT/NPT有内六角型式的螺纹堵头,可查看亚德客或SMC的接头手册。
密封螺纹连接现在有两种型式:
1.螺纹密封的管螺纹,即靠螺纹连接直接实现密封效果,也需要涂密封胶或生料带,如BSPT/R(两种螺纹其实是一种,只是不同国家称呼不同),还有美国的NPT。
2.非螺纹密封的管螺纹,即靠螺纹端部的O型圈实现密封效果,可以是M螺纹或G螺纹。
具体哪种型式选用何种螺纹,建议找本你们行业的供应商手册查看下,如PARKER的手册等等,对此都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
楼主说的是堵头,或者是止动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