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8-07-03):
为什么会凹陷?在与系统三个参考面垂直的情况下,不会出现该现象

网友:
还挺准的,实际折弯是会这样的,说明你的软件靠谱啊

网友:
是呀,很真实

网友:
楼主,你这这曲面管路造型是不对的,截面法向不对。

网友:
参数设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