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式多轴联动主轴机构噪音问题

楼主(2018-07-03):
      大家有没设计过高速主轴,之前做了一款噪音太大了,正在求解
主轴特点:同步带式,多轴联动,高速运转(1w-1.5w),噪音太大由于噪音太大,在进一步改善,
1.原皮带选5GT的,现在改用3GT(效果不错)
2.取消压迫轮机构。(减少皮带升温)
3.单皮带改多皮带带动
4.同步轮同心度要求提高重做
做了,以上几点的改进,现在跑的噪音感觉比之前小一半以上(听觉,没买噪音计)
目前只改善到这里,和电主轴比起来,同样1W转,噪音还是偏大,有没什么办法可以做到与电主轴高速运转声音类似

网友:
机械主轴如何改进也无法做到与电主轴同等噪声水平的。
简单说下机床上的机械主轴,1W-1.5W转,多用5GT,单皮带,肯定无压迫轮结构,同步带轮要求动平衡(一般自己出图,由主轴厂家制作)。
而且就机床主轴而言,国内的主轴与台湾主轴的制造水平相比,还有一段差距,主要是精度保持性,高速转动升温后精度的稳定性以及可靠性存在差异。
国内机床厂商8成直接采购台湾或国外的主轴,数格,普森,罗翌等。
有点跑题了

网友:
轴承与轴颈及支承孔的装配、预紧力、同心度、润滑条件以及作用在轴承上负荷的大小、径向间隙等都对噪声有很大影响。而且轴承本身的制造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轴承的噪声。

网友A:
不能上隔音罩么

楼主(2020-05-19):
引用 网友A:
不能上隔音罩么

设备都在抖,罩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