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轴向沟槽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8-07-03):
如图, 螺栓轴向那个槽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知道的大侠科普下, 刚百度了下,有回答但是不知道对不对,有人说是放松有人说是堵润滑油。。。。。。。

网友: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带槽防松螺栓,包括:螺栓主体、螺纹和防松槽,螺纹设置在螺栓主体上,靠近螺纹的一端为螺纹端面,沿螺栓中心轴线方向,垂直于螺纹端面设置有防松槽,当螺栓栓紧后,可用一楔形物打入防松槽,改变螺栓结构使得螺帽卡死无法脱出,达到锁紧目的。通过上述方式,本发明带槽防松螺栓具有可靠性能高、结构简单、制造简便、成本低廉等优点,同时在紧固件市场上有着广泛的市场前景。

网友:
零件上的特殊结构要结合具体使用环境去分析,才能知道设计者这样设计的意图是什么?

网友:
这种螺栓之前遇到过一个客户专门要求定制的设备都用这种带沟槽的,据说是有一定的防松作用,而且有些地方需要加油的话,类似于油槽的效果。

网友:
是不是以后螺栓锈了好往里边注油,便于拆卸啊

网友(点评):
大侠, 如果注油的话 有直接跑到螺栓头那边了,而螺母这里貌似不会有太多的油渗入。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其实跟这个一样
http://www.cmiw.cn/thread-797088-1-1.html

网友:
永不松动螺母原理

网友:
应该是防松动的

网友(2018-08-02):
这是日本的一个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