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盘:角振与直振的连接

楼主(2018-07-03):
请问大神,角振与直振的连接是直接把出入料口对准还是有什么技术要求。例如做个零件把把他们锁在一起

网友A:
不用吧,我们做的就是对接处留2-3mm间隙。角振口高于直振1-2mm。具体的根据你筛选零件的大小来吧。两个震动盘连在一起,因震动频率不一样,电压大小不一样,可能会产生工件不移动,倒流现象。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吧,我们做的就是对接处留2-3mm间隙。角振口高于直振1-2mm。具体的根据你筛选零件的大小来吧。两个震动 ...

直振上料这样可以吗?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振上料这样可以吗?上传不了图片

直振就是一个传输作用,你角振推力足够,就可以不用直振了,两个震动方式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振就是一个传输作用,你角振推力足够,就可以不用直振了,两个震动方式都不一样。

直振传输产品到治具上,是否不要与治具接触到,也保留2mm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振就是一个传输作用,你角振推力足够,就可以不用直振了,两个震动方式都不一样。

请看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振传输产品到治具上,是否不要与治具接触到,也保留2mm间隙?

不能与治具接触,直振与治具接触,你治具就会一直震动,互相碰撞产生声音也特别大,对直振频率也有影响,振动盘震动最好不要与其他有接触。底座用塑料垫着固定。

网友:
两者之间是需要留几个毫米的间隙的,否则产生的撞击会比较大,噪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