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扣易断裂怎么解决?

楼主(2018-07-03):
材料ABS,卡扣根部易断裂,卡扣根部刚好是分模线的地方,请问各位怎么解决,是否需要在根部加加强筋?

网友:
免应力集中设计很要紧

网友A:
需要在根部加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根部加加强筋

请问加加强筋的效果好还是加厚卡扣壁厚好,料厚1.5mm,卡扣根部厚0.8

网友:
强筋的效果好

网友B:
换材料,ABS换PP,加玻纤效果更好,你这个结构也很怪异,可以优化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材料,ABS换PP,加玻纤效果更好,你这个结构也很怪异,可以优化一下

不会把,设计问题用换材料的方式,思路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把,设计问题用换材料的方式,思路好吗?

ABS本来就脆啊,换材料加优化结构没毛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把,设计问题用换材料的方式,思路好吗?

不好,pp做出来的外观不行

网友:
可能是应力集中产生的。

网友:
加个R角

网友:
建议在此处增加圆角R过渡,以消除其内应力。

网友:
结构感觉有待优化,上面有朋友说换PP,PP韧性好,做卡扣肯定不容易断裂,但是PP这种材料不好做表面处理,成本也高,还不如用ABS+PC的材料

网友:
中间加一根斜筋就可以解决,不够就两侧各加一根。

网友:
换个材料或者做个加强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还是从优化结构做起,改材料有点扯淡,一般材料都是之前选定好的

网友:
根部设计支撑点,或者改变形状,做成类倒三角,核心理论去应力集中

网友:
根部加点胶,与卡勾R角相切,再加R角,顺滑过度,消除应力,

网友:
两侧边加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