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机械设计(方案思路和机构及整机设计流程)

楼主(2018-07-03):
       我刚入机械设计不久,以前一直在做大小型(半/全自动)非标设备局部改善、以及夹治具的设计(4年多了)。因公司发展较快,把我调到设备研发设计组(都是大型设备,零件较少的设备加工件也有160PCS,还有很多标准件),

       感觉到自己一下子在设计这条路上懵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工作了,晚上觉都睡不好了。

       指导我的工程师近期一直在外面工厂处理问题,看到别的工程师都很忙,都不好意思去打扰(问)他们,有时候又不知道该怎么问,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里,很是迷茫。虽然公司还没有给我分配具体项目,但人员不足,我想快点早点入行,上手,希望各位机械设计之神指点迷津。

       例如:点胶机

       客户提供整套点胶系统,给了产品外形尺寸(120x150方形法兰),要求在上面点胶一个长方形,然后再把磁铁放上去粘合,磁铁上再点胶,再放一个方形法兰,需要上3次料(120x150方形法兰、磁铁、120x150方形法兰,每个料的重量都不超过200g),点两次胶(第一个120x150方形法兰面,磁铁上面)。

       请问此案例,从何处思考该设计方案,又是从何处下手设计各机构(想了解非标机械设计方案的思路和机构及整机的设计流程)。

       请各位设计之神赐教!!

网友:
没图怎么开聊~

网友:
不是功能决定结构吗,按顺序下手,振动盘上料,输送带,气缸定位,胶阀点胶

网友:
楼主和我经历相似啊,我也来旁听下,期待各位大佬们指教

网友A:
1、在脑袋中勾画设计,发挥你的想象,把设备分成几大块,每块采用怎样结构,怎样衔接。
2、绘图,将想法落实到图纸上。先画总图,再画零件图。方便更改设计和想法。
3、强度校验,有经验者可直接选料,经验少者,要作简单校核,防止出现重大失误。
4、校图,主要检查零部件是否有干涉,是否安装方便、使用方便、维修方便。
5、整理图纸,计算出配件重量,作对外快速报价用,加工配件核价可按材料重量×材料价格2~3倍即可。

网友(点评):
非常棒的建议~ 我个人现在是甲方,要贴合部门需求设计自动化机械,具体制作外协,思路稍微与大侠不太一样。 第一点非常正确;第二点:我的个人习惯是看论文,找米思米、淘宝及市面上的成品零件

网友(点评):
因为设计的是测试机器,材料强度基本都是冗余的,所以选用一般都是选用铝合金。 在设计时,主要是思考能不能实现,可以用什么方式去实现,相当于做一个Demo给部门内展示,持续改进;细节部分,说是不在意

网友(点评):
其实是个人水平不够,没有校核经验,只能瞎给~还是靠外协厂商的力量,不过甲方的好处就是这样吧`

网友(点评):
绘图前一定要做方案评审,找几个工程师一起探讨一下,找出有风险的部分进行优化改善

网友:
工作当中遇到不懂的地方,一定要学会请教别人,万不可不好意思开口,也许别人一句话点醒你,茅塞顿开,你自己琢磨很久也不一定能弄明白。遇到不会的问题,请教问题,也不叫打扰别人,这也是一种合作精神。

网友:
可以考慮分割器一樣的 圓盤多工位  1.振動盤上料   2.點膠   3.振動盤上料  4點膠   等等  有多少工序就在圓盤上做多少工位,這樣就可以同一時間類完成一個完整產品的所有工序,效率上就快樂。產品大很方便抓取和定位的

网友B:
1,保证第一个产品法兰的定位精度
2,点胶机构可以使用4轴机械手进行
2,磁铁可以通过真空吸盘上料
3,方形法兰可以放在规整的载具上面或振动盘,通过4轴机械手上料
(点胶,磁铁上料和法兰上料3个机构可以同时做在机械手上,如果因为机械手旋转问题对点胶有影响或干涉问题,点胶可以换成XZ/YZ机构)

网友(点评):
最近也是设计桁架机械手,不过是结合了一定的视觉;市面上的点胶机械手已经比较成熟,可以直接借鉴;层主说的,是XZ轴在一起,Y轴做在底座上的这种吧~精度比XYZ做在一起的好控制一些,是经过市场考验的结构

网友(点评):
对的,视觉的话我觉得一个是要看预算,还有一个是检测方式的准确性,有些时候视觉检测没调好,后期误判率是很高的

网友(点评):
最近涉及的点胶都是XYZ一起,走CNC (Y轴做在底座上的这种吧~精度比XYZ做在一起的好控制一些)有根据吗,求指导

网友:
楼主是针对所有项目的开发思路吧,如果只是单独这个项目,那乍听起来不难出方案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保证第一个产品法兰的定位精度
2,点胶机构可以使用4轴机械手进行
2,磁铁可以通过真空吸盘上料

对的,视觉的话我觉得一个是要看预算,还有一个是检测方式的准确性,有些时候视觉检测没调好,后期误判率是很高的

网友:
对的,视觉的话我觉得一个是要看预算,还有一个是检测方式的准确性,有些时候视觉检测没调好,后期误判率是很高的

网友:
根据工艺动作流程做方案设计    大的方向定了  机构也就出来了  机构出来了   零件也就出来了

网友C:
点胶机这个外面都做烂了吧,网上有很多点胶机的模型的

网友:
楼主在哪个公司,待遇如何啊?

网友:
有时候很羡慕你们,能遇到好的企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胶机这个外面都做烂了吧,网上有很多点胶机的模型的

是做烂了,网上也很多,但是做得好的,经验丰富的,没几家

网友D:
做设计哪有那么简单。
最开始先了解你针对的产品,外形尺寸公差有多大,其次满足要求的精度是多少。
不要一开始就针对动作选结构,因为很多结构对应的精度是不一样的。这样你才能选到合适的方式,才能拿定方案,才能着手画。
不要一开始就只知道工件是什么样子,做完是什么样子,就开始选机构做方案。到最后客户提了要求,你发现价格报低了,或者最后发现大批产品合格,少批不合格,你交不了货,要推翻重来?
成熟的产品市面上都有,借鉴一下,留个心眼,为啥成熟的不找专业厂家做,要找非标厂家,自然是有不同要求,人家没法做,所以要留心。
没接触过的产品要多仔细。对产品各方面都了解了再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脑袋中勾画设计,发挥你的想象,把设备分成几大块,每块采用怎样结构,怎样衔接。
2、绘图,将想法落 ...

非常感谢赐教
其实,我在设计夹治具时,也基本上都是类似的方法。
现在都是每个机构看做一个治具一样的设计(方案、纸上画总装配草图预定大致的位置与尺寸、电脑画3D模拟、考虑材料与强度、干涉检查)。
很多时候,一个几十个零件的机构(装配体),不知道画这几十个零件的先后顺序,经常一个零件的尺寸改来改去,很浪费时间,工作效率很低,该怎么办??
还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胶机这个外面都做烂了吧,网上有很多点胶机的模型的

是的,谢谢!!我是想学习设计思路与设计方法,怎么提高工作效率。

希望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设计哪有那么简单。
最开始先了解你针对的产品,外形尺寸公差有多大,其次满足要求的精度是多少。
不要 ...

非常感谢!!
能说的详细些吗?
1、 设计方案自作
2、设计思路
3、一个30~50 个零件的机构(装配体 )、它的设计流程(零件先后顺序)。
虽然大学里学过,感觉在实际工作中不是很实用

网友:
请问楼主目前工资水平是多少?

网友:
个人的一点小意见,仅供参考:
    首先是功能决定机构,看了吧主的表述,我理一下
  工序:首先在一个方形法兰上点胶,然后将磁铁粘上,再在磁铁上点胶,然后再粘上一个方形法兰
清楚工序之后就好办了,你将第一个方形法兰当做产品,点胶是第一个工位,磁铁的的放置是第二个工序(工位和工序是有区别的,工序是动作),再次放置法兰是第三个工序(这个做成点胶之后的下一个工位)
  动作说明:当法兰被放在点胶位时,收到信号的点胶机(可以参考市面上的XYZ点胶机,我用过,还不错)开始点胶,点胶完成后发出信号(法兰位置不变,还是在点胶的位置上),然后将磁铁贴上(怎么将磁铁放上去和贴上可以自己想个机械结构,不难的),磁铁贴服动作完成,收到信号的点胶机在点胶,然后可以将产品输送到下一个工位(贴法兰)这时点胶机上可以继续下个产品了。
   相当于一个小的流水线。

网友:
前期资源收集(公司已有做过的能用到你这里的机构),布局有没有要求,预计设备投入多少,在根据这两个选择你的传送机构,上料方式,定位方式,下料方式

网友E:
额      磁铁(零件)好上料吗?(不会粘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      磁铁(零件)好上料吗?(不会粘一起?)

不会吸在一起,所有的零件装配完成后,再充磁,这时磁铁才带磁性。

网友:
点胶部分可以用一套三轴结构带动胶枪
至于上料  得知道客户的供料方式是如何  盘装料还是散装料  再增加一套上料结构

网友(2018-08-06):
都是大神

网友(2020-07-12):
从业3年的新人,最近也在做设计想看看别人的设计经验和流程

网友(2022-03-24):
功能、节拍等因素决定结构,根据生产工艺步骤,如上料、输送、定位、点胶,构思大体布局,结合各个工位的具体结构,确定整体体布局,而具体用什么结构,就看设计者的设计功底和想象力了。像这种产线设备,更新换代比较快,首要目标是要能满足功能要求,校核计算这些都不用做的很精细(甚至很少做结构强度校核)。产线设备比较注重节拍,有时节拍的因素可能导致整个方案的失败,所以要注意考虑节拍要求。

网友:
分享个人的设计思路:
1.设备整体布局,各产品的上料方式
2.确定上料方式后考虑节拍,大方向上没有出路
3.着手画每个部件的大致结构
以上三部正常给客户前期出方案够了
---------------------------------------------------------------------------------
4.每个模块关键结构细化
5.精确计算每个模块的生产节拍
6.计算各模块的力值是否满足要求(一个成功设备必须基于各种参数的计算之上)

大概写了点,不知道有没有高人能指点指点

网友:
三个工序,三台滴胶机加三套上料,这是最直接的。要是只有一台滴胶机,长行程罗,不过这样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