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算吗? 客户的一个机构案子!

楼主(2018-07-03):
有一机构采螺杆驱动,已知条件如下
1.     负载260kg
2.     螺杆导程10mm
3.     螺杆长度1126.5mm
4.     螺杆直径25mm
5.     螺杆上升200mm/1s
求负载电机惯性比!!
版上有高手能算出吗?

网友:
设加减速时间0.75s;选取的松下1.5KW电机,带制动,计算惯量比4倍左右。

网友:
我算出来你敢用

网友:
移动速度呢?加速时间呢?楼上的配置够用。粗略计算,惯量比不大于6倍。

网友:
选一个750w的伺服足够了

补充内容 (2018-7-4 09:11):
垂直的话加个减速比3的减速机也够了

网友(点评):
竖直方向上负载260Kg,负载转矩至少都得4.5N.M吧。750W好像不太够

网友(点评):
再加一个速比为2的减速机,可好?

网友:
这个需要伺服电机选型计算公式来进行。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第一个计算式是不是少了一个平方号,计算错了吧

网友(点评):
对!括号外面少了一个2次方,计算时给“2”平方了,给“pai"少了平方,修改下。

网友:
上面的计算步骤(1)中少除了一个pai,改正后如下,

网友:
一看到公式就昏了已经~~~学习学习

网友:
(总负载惯量/速比的平方)×系数=电机负载惯量 当然由于梯形螺杆和滚珠丝杆的传动效率不一样注意系数大小。

网友(2022-11-12):
这个有专门的惯量和扭矩公式计算选型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