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型矩形块物料自动化上料问题

楼主(2018-07-03):
有一种矩形块物料,尺寸31.5x23x6,棱角分明,且质地较脆,要求进料不能对棱角产生明显的损伤,且以25mm边进料。请问什么进料方式比较好。补充一下,是一种保健品。质地很脆,掉地上就碎。如图

网友A:
25mm?23mm?

来料是散装?

网友:
震动盘可行吗?

来料状态说明

网友:
这么容易碎,来料怎么装的

网友B:
不知道是否为食用品,如果卫士等级要求不高,完全可以采用振动盘送料,不会被振动盘给送坏的。

网友C:
这种易碎的,真不好弄,没有想到什么合适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易碎的,真不好弄,没有想到什么合适的方法。

可以按照这个原理做

楼主:
抱歉。。工作比较忙,现在才看,有大神已经猜到了,这是鹿角胶,确实是散料,因为要保证窄边一段进,所以必须要求有一个理料机构,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振动盘,不知道有没有振动盘的厂家给估计一下,能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否为食用品,如果卫士等级要求不高,完全可以采用振动盘送料,不会被振动盘给送坏的。

确实是食用品,这个是最后一个生产步骤,因为生产之后就直接自动包装出厂了,所以要求不能对这个物料的棱角进行剐蹭,只要肉眼可见的剐蹭都不行,所以不知道振动盘震动情况下会不会导致料块的棱角被磨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mm?23mm?

来料是散装?

抱歉,是以23mm边进料,来料不规则,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散料。

楼主:
来料是不规则码放的,但是进料要求以23mm的窄边进料。不知道能否用振动盘,因为本身这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为了美观好看。如果对产品有明显的剐蹭就不能用了。

网友:
振动盘应可以,还可对来料预热,增加韧性,或添加明胶

网友:
上振动盘吧,交给专业公司来考虑,调节振幅,频率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