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PLC温度模块,要用哪种热电偶?

楼主(2018-07-03):
求大神们解答,谢谢!

网友:
主要看温度范围。
最常用的是K型。

网友A:
常见的pt系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pt系列

pt是铂电阻,不是热电偶,接口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pt是铂电阻,不是热电偶,接口不一样。

是我没看清标题

网友:
分度号:PT100的热电偶,配合这种温度模块可以使用。

楼主:
耐特温度模块使用热电阻分度号是:PT100的热电阻,配合我们的温度模块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