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加工中心铣外圆问题。解决不了了。

楼主(2018-07-03):
在卧式加工中心铣外圆中发现,在任意角度下刀铣外圆,圆的尺寸精度差0.13mm。但是,从象限角度下刀,尺寸就十分好,精度在0.02以内。这是为什么?谢谢。

楼主:
机床问题我已经排除了,机床静态精度全部重新打过,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任意角度进刀会涉及到两轴联动,两个轴的插补会有一定的误差累计,比较大,象限角度插补只是一个轴进刀吧,X轴或者Y轴,相对来说会好一点,也是对系统插补的一个考验,好的系统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B:
只是顺铣和逆铣的问题,顺铣一般会尺寸偏大一点,逆铣有可能直接铣费了.所以一般建议采用顺铣.自己经常用的机床,心里应该有点数.干活时候自己摸索一下,总结下经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顺铣和逆铣的问题,顺铣一般会尺寸偏大一点,逆铣有可能直接铣费了.所以一般建议采用顺铣.自己经常用的机 ...

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顺逆铣通过实验影响不到0.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意角度进刀会涉及到两轴联动,两个轴的插补会有一定的误差累计,比较大,象限角度插补只是一个轴进刀吧, ...

我的床子是日本大偎的卧加。现在机床静态精度全部在0.001~0.002。用日本三丰千分表打精度,表针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补

没懂

楼主(2020-02-20):
大家还有什么好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