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悬臂梁问题

楼主(2018-07-03):
现有个悬臂梁5米长,要在梁上加齿轮齿条驱动,担心悬挑长度大,齿条变形影响动作,请问我可以用钢丝绳从上面斜拉横梁端部来减小变形吗?

网友:
用钢丝绳辅助提拉来提高结构刚度,钢丝绳受力要伸长似乎并不好。
既然有精度要求,允许的话最好想办法加刚性辅助支撑吧。

网友:
我感觉你可以把钢丝绳换成铰链杆,来消除梁因自身刚性不足引起的梁变形,前提是你的梁是固定的情况下,

网友:
钢丝绳强度不足,应该是无法拉单位抑制其变形,建议增加加强筋来实现。

网友:
楼主,你想想,你给悬臂梁的一端用钢丝绳斜拉是为了减少梁的弯曲变形,但是,钢丝绳有弹性,不足以抵抗悬臂梁在齿轮齿条运行时的变形,能解决你所说的问题吗?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呢?

网友:
没问题。
斜拉桥和塔吊就是这个原理。
上面也可以用拉杆。

网友(点评):
这位社友要搞清楚使用工况,楼主是要使用齿轮齿条的,些许的变形就有可能导致齿轮啮合不良,甚至卡齿别死,您的图中机构都是允许有大变形量的,不能类比

网友:
5楼说的很对,钢丝绳是有弹性的,如果要求不高,只是为了减少悬臂梁的变形,可以使用钢丝绳加长度调节装置。
如果要求高,建议使用刚性的拉杆(板条或者方管等)。

网友:
可以通过加强筋来实现刚性要求,同时在不影响整体刚度同时减轻局部自身重量。

设计前需要计算相关力学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