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线刀库

楼主(2018-07-03):
最近,工厂买了一台二手卧式加工中心,参数都丢没了,最近几天把参数恢复了,只是机床用的是直线刀库,需要用宏程序换刀,看了几天梯形图,弄清了调用刀号的传递,但没弄清主轴刀号是怎么传递的,换刀前需要先还刀,主轴刀号传递不出来,怎么做到先还刀呢?哪位大侠有体验,特此求教!万分感谢!

网友:
直线刀库。刀具在刀库中直线排列、结构简单,存放刀具数量有限(一般8把-12把),较少使用。

楼主:
在宏程序启动之前,应该给出主轴刀号,宏程序调用相应M指令,先走到主轴指示的刀号位置还刀。从现梯图上看不到这点,T码一出现,指令刀号就站据了刀号指示的宏变量。

网友:
直排刀库是一对一的,不存在随机换刀选刀,所以简单安全。

楼主(2018-08-03):
已经处理完毕。修改原梯图部分设计后,编制宏程序对应还刀、换刀,试用良好!

网友A(2018-10-01):
引用 楼主:
已经处理完毕。修改原梯图部分设计后,编制宏程序对应还刀、换刀,试用良好!

能否分享一下宏程序?

楼主:
基于不同的机床,M代码不同,基本上没有参考价值。

楼主(2019-05-18):
引用 网友A:
能否分享一下宏程序?

O9020
M80
M19
#100=#4014
#101=#4003
G90G15G54
IF[#1000EQ0]GOTO40
IF[#1003EQ1]GOTO40
IF[#1004EQ1]GOTO40
IF[#1001EQ0]GOTO20
N10
G90G00Z0
IF[#1008EQ1]GOTO11
IF[#1009EQ1]GOTO12
IF[#1010EQ1]GOTO13
IF[#1011EQ1]GOTO14
IF[#1012EQ1]GOTO15
IF[#1013EQ1]GOTO16
N11G00X#511Y#501
G30Z0
M64
M65
G28Z0
GOTO20
N12G00X#512Y#502
G30Z0
M64
M65
G28Z0
GOTO20
N13G00X#513Y#503
G30Z0
M64
M65
G28Z0
GOTO20
N14G00X#514Y#504
G30Z0
M64
M65
G28Z0
GOTO20
N15G00X#515Y#505
G30Z0
M64
M65
G28Z0
GOTO20
N16G00X#516Y#506
G30Z0
M64
M65
G28Z0
N20
M84
M83
G04X0.5
IF[#1003EQ1]GOTO30
G90G28Z0
M64
M65
IF[#1008EQ1]GOTO21
IF[#1009EQ1]GOTO22
IF[#1010EQ1]GOTO23
IF[#1011EQ1]GOTO24
IF[#1012EQ1]GOTO25
IF[#1013EQ1]GOTO26
N21G00X#511Y#501
G30Z0
M66
M67
GOTO30
N22G00X#512Y#502
G30Z0
M66
M67
GOTO30
N23G00X#513Y#503
G30Z0
M66
M67
GOTO30
N24G00X#514Y#504
G30Z0
M66
M67
GOTO30
N25G00X#515Y#505
G30Z0
M66
M67
GOTO30
N26G00X#516Y#506
G30Z0
N30
M66
M67
M68
M86
M81
N40
M81
G0Z0
G#100
G#101
M99
%
感觉还有可以优化的地方,现在没时间弄它,以后再说。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