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关于风压

楼主(2018-07-04):
蓝色 一是一块板子     红色是风的方向(水平向左)  请问各位大神 板子由于风吹所受到的力 是F1还是F2呢? (暂不考虑负压的问题)

楼主:
F1 是垂直于板的

楼主:
= =没人知道么,。。

网友:
F1

网友(点评):
将力进行分解。

网友A:
刚有风的时间F2也受力的,等风稳定通过时是F1受力

网友B:
其实这个自己想下就知道   现实中 风要是足够大  板子会飞起来并移动   要是受力为F2 板只会移动  没有向上的起飞的力,  所以受力方向只能是F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自己想下就知道   现实中 风要是足够大  板子会飞起来并移动   要是受力为F2 板只会移动  没有向上 ...

你这么没考虑支点的支撑力和重力还有摩擦力吧, 如果不考虑这些 板子应该是 延着板子的垂直方向移动 而不是翻转。 如果考虑了支撑力和摩擦力 水平方向的力也会使板子产生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有风的时间F2也受力的,等风稳定通过时是F1受力

为什么啊。

网友C:
压力都是垂直于固体表面,风压在固体表面不一定均匀,不同位置存在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都是垂直于固体表面,风压在固体表面不一定均匀,不同位置存在差别。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计算之后感觉有点问题

网友D:
F2,但是实际的力未必是水平的,气体给板的压力是垂直于板的,但是还有个类似于摩擦力的力沿着板向下的。关键是你想干吗?如果想用传统物理方程算流体受力的话,你还是放弃吧,没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F2,但是实际的力未必是水平的,气体给板的压力是垂直于板的,但是还有个类似于摩擦力的力沿着板向下的。关 ...

所以 风给板子的力是垂直于板子么?

网友E:
既不是f1也不是f2,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即有f1也有f2,等同于很小的小球不断砸在挡板上,如果是风刀一条线的化,可以取f1方向,实际上经过反射的风会影响下层的风,f2方向的受力应该很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既不是f1也不是f2,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即有f1也有f2,等同于很小的小球不断砸在挡板上,如果是风刀一条线的 ...

风压就是垂直于气流方向上单位面积所受到的风的压力,好好翻翻流体力学,搞清楚,静压 动压 全压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风压就是垂直于气流方向上单位面积所受到的风的压力,好好翻翻流体力学,搞清楚,静压 动压 全压的概念。 ...

所以受力方向因该是F1还是F2 ?

网友G:
微观上来解释一下:

风产生的力或者说压力,其实都可以看成是气体分子对板的撞击而产生的

而分子撞击的方向各有不同,只是从宏观上表现出一个平均值,垂直作用于接触面

因此,该题可把风理解为高压的一侧,产生垂直于板的作用力F1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微观上来解释一下:

风产生的力或者说压力,其实都可以看成是气体分子对板的撞击而产生的

微观上讲好像确实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风压就是垂直于气流方向上单位面积所受到的风的压力,好好翻翻流体力学,搞清楚,静压 动压 全压的概念。 ...

把你的有限元分析学好再来这里谈风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 风给板子的力是垂直于板子么?

不是,比F1与板子的夹角小一些,类似于F2,但不一定是F2,除非板子很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