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

楼主(2018-07-04):
如题目,碳钢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有没有换算关系呢?

网友:
没有翻课本,凭记忆写下来,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还请楼下指正:

1.碳钢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都是通过拉伸试验得到的数据。具体的换算关系书中好像没有明确给出;
2.对于没有明显屈服现象的材料,(比如铸铁),用产生0.2%参与应变时的应力值表示。也称条件屈服极限;
3.机械会用到的不同牌号碳钢材料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国标中均有明确的数值表示,楼主可以下几个国标看看。

网友:
没有换算关系,都是实验数据。

网友:
直接查手册,或者百度,应该能找到的,还记得当时做实验用液压机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