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齿轮齿数模数

楼主(2018-07-04):
求大神指导怎么算齿数模数

网友:
首先你得找本手册。。。这东西很好算的,一般就量大端的齿深度,几乎就可以推算出模数来了。

网友A:
小齿轮轴上标有分度圆直径,看下图中的齿数,按公式套即可算出模数。不出意外的话,应是2.4的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齿轮轴上标有分度圆直径,看下图中的齿数,按公式套即可算出模数。不出意外的话,应是2.4的模数。

为什么模数会有2.4  不是标准的吗
而且算下来齿数也不是整数

网友:
按我的计算,最接近的应该是m=2.75,Z1=15,Z2=34

网友:
背锥的半径乘2除齿数得到模数,你的背锥在哪?  压力角是多少啊? 齿顶高2.404,大约1.2个模数,  模数可能是2

网友(点评):
他的全齿高是5.4呢。模数肯定在2.4左右。也不排除有别的值

网友:
图纸上不是应该有齿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