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片表面有麻点

楼主(2018-07-04):
请问各位前辈,离合器钢片表面出现这种凹坑,麻点,对离合器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沙眼,看你使用面是哪里了,如果是内圈,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影响不大,只是材料放的时间太长,加工之前喷砂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眼,看你使用面是哪里了,如果是内圈,应该影响不大。

是和摩擦片的接触面上

网友:
不是摩擦面就没有问题

网友:
肯定会产生影响,那些砂粒就是从那些凹坑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