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这个零件加工需要多少钱

楼主(2018-07-04):
材料是CR12mov,我想了解下这个零件包工包料多少钱,珠三角地区的

网友:
没说干多少件

网友:
楼上说的在理,价格和数量其实很有关系

网友:
这么薄热处理会变形吧。

网友A:
单件50,10件12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件50,10件12元/件。

就按照这个图纸要求帮我做10件!现金结,我没有一点用就玩玩!

网友:
我转账给老鹰,做好了检测没问题老鹰会给你!

网友B:
太薄了,这个HRC很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薄了,这个HRC很难搞

材料费+车床加工+热处理+磨床+线切割+线切割切片+磨平面!他妈的12块钱?市场就是让那种SB做烂的!操

网友:
数控车加工,棒料加工内孔外圆,长度可以长一点,同时切几个,内孔外圆加端面留余量,然后热处理,最后硬车,刀片是CBN的,很贵,热处理需要花钱,一般的数控车硬车内孔0.02mm的尺寸不好保证,需要稍微好一点的数车,如果数量再上不来的话费用会很高,12块一件很难做出来包工包料啊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加工完后再真空淬火的吧,建议优化工艺用冲模批量生产最划算。

网友:
直接找一个合适的料,打个穿丝孔,热处理,割内孔形,切片,上磨床一次磨6~10片。只讨论价格,这个报价是正常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