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S7-200CPU主机可以扩展多少个模块

楼主(2018-07-04):
(无正文)

网友:
想贴个图都这么麻烦!唉。。。

网友: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docMessage.aspx?Id=1822

S7-200 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

答案都有!楼主自己下载看看!

网友:
楼上正解啊~

网友:
扩展模块(I/O点数的扩充)无CPU,只能与基本单元连接使用,连接时,扩展模块通过扁平电缆与基本单元连接。
当S7-200的CPU和扩展模块不能安装在同一个模块上时,可用总线延长电缆连接,但是,必须注意:一个S7-200的CPU只能安装一条0.8m总线延长电缆

楼主:
我知道耐特PLC除了CPU222是4个,其它都是7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