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磨损问题请教

楼主(2018-07-04):
设备上一款传动轴不到半年,轴承被磨没有了,轴也磨出了深坑。其它同款设备没有这样的问题。请问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这是啥设备啊?

网友:
这是硬怼啊

网友:
估计装配间隙太大,导致转动的时候有摩擦现象。

网友:
是不是轴的中心与轴承的中心出现偏心的现象,装配的时候强行装入,长时间的别轴导致轴承损坏的

网友:
轴承都能磨没了?!

看看是均匀磨损还是偏磨?轴运行时的受力情况、温升怎么样?

网友:
看图片上的磨痕,特别是那个台阶式的凹陷,应该是:安装质量不佳:轴承间隙调整不好,转动装置中心调整不好均可造成轴承局部受力不均而磨损。 2、维护不到位,润滑不足。轴承干磨发热。

网友:
安装时径向间隙过大,导致偏心,工作时轴承受力不均,导致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