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轴的直径

楼主(2018-07-04):
请问下各位大神,如果来确定轴的大小

网友: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或者材料力学

网友:
机械手册有简单计算轴径的公式

网友:
关键还是载荷,然后圆整(按轴承、外购件的规格)

网友:
手册上能查到的,轴的直径选择也和配套的比如轴承的内径大小有关系的,问的有点笼统

网友:
计算轴的直径,一般情况,先按照强度条件初步确定出轴的最小直径,然后,根据要求进一步确定轴各段的直径,最后还要进行验算。对于比较重要的轴,还需要对疲劳强度进行校核。
轴径的计算方法,书上都有,学习要善于总结。

网友A:
楼上机械设计手册正解,那我再补充一点实际经验,我们部门在设计专机时,领导常说,直径靠经验,批量小的没必要计算,批量大的也轮不到你算,很繁琐的,轴的材质,传输功率,力分析,加工工艺使用寿命,工作环境热处理等等因素都要考虑的。能粗别细。长度自己定,能达到使用要求的情况下越短越好,还要注意各个轴上零件是否干涉。另外轴的直径与长度比例尽量别超过1:20.不行就把使用要求发给我,我帮你定

网友(2021-07-23):
引用 网友A:
楼上机械设计手册正解,那我再补充一点实际经验,我们部门在设计专机时,领导常说,直径靠经验,批量小的没 ...

很现实

网友:
不懂找手册。手册没有找百娘。百娘也不行啦,再来探讨探讨

网友:
根据机械设计手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