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长条形的产品,振动盘上料遇到有点弯的,经常会卡料,大神们有没有其它的上料方法

楼主(2018-07-04):
产品

产品

振动盘经常会卡料

振动盘经常会卡料

网友:
是否可以上料方式不变,想办在上料过程中检测出弯曲的剔除,人工矫正。

网友A:
这个还是要让振动盘厂家解决,之前我们遇到过类似的条形零件,起初也是一家供应商怎么调也调不出来,后来直接换了一家,立马就搞定了,这类条形零件上次改大了。直径太小,是容易卡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要让振动盘厂家解决,之前我们遇到过类似的条形零件,起初也是一家供应商怎么调也调不出来,后来直 ...

请问你们是哪家,我们换了家,也说做不出来

网友:
振动盘碰到什么问题?

网友(2019-04-18):
这个简单问题

网友:
振动盘这种东西 不要自己去做,找供应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