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金属丝网的收缩

楼主(2018-07-04):
各位大侠.....我在工作中遇到如下问题需要解决,还请各位不啬赐教:
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需要保证我们的金属丝网在50h甚至更长的时间,经长时间高温不产生收缩的现象。
金属丝网由直径2mm的金属线材料编织而成。
假设1个金属丝网方块30*30*10放入30*30*10的腔体内密封,腔体有孔,高温(800C)气流可以从腔体内经过金属丝网方块穿过,并从另一端排出。
现在的情况是,刚开始的时候金属丝网方块与腔体配合好,摇晃无声响,但是30多个小时以后,丝网方块各个方向上的尺寸都缩小,使得丝网与腔体间隙变大,摇晃有异响。
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解决丝网的收缩问题?
1、材料??
2、丝网编制方式?
3、安装工艺?
4、尺寸配合公差?

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材料,温度,可以先行失效,去应力

网友B:
和腔体温度特性不同?

网友C:
网子是什么形状的啊?怎么能变成长方体呢?线径是2,怎么编出来10厚度呢?
不知道你的网干什么用的,也许四周加个铁框框就好了(网焊接到铁框上装配靠铁框)。不知道是否适合你的使用方式。

网友D:
先做一个标准尺寸,高温冲击老化足够时间后测量其尺寸变化,是否稳定了等,如可以就放大尺寸老化后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子是什么形状的啊?怎么能变成长方体呢?线径是2,怎么编出来10厚度呢?
不知道你的网干什么用的,也许 ...

编制的大概工艺就是将金属丝揉成团,放进固定腔体里,压缩成型。
丝网主要是用于做催化剂的载体。
至于你说的直接焊接到四周的腔体上,我还没有尝试过这种方案。
我会试一下,出结果后给你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做一个标准尺寸,高温冲击老化足够时间后测量其尺寸变化,是否稳定了等,如可以就放大尺寸老化后安装

高温冲击会产生断丝现象,也就是说提前老化了丝网就会断丝等情况,并不能满足使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腔体温度特性不同?

是的,不一样,材料都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温度,可以先行失效,去应力

如何失效去应力?有详细的建议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高温冲击会产生断丝现象,也就是说提前老化了丝网就会断丝等情况,并不能满足使用要求。

啥材料?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材料?

材料为 铁烙铝 oCr21AL6Nb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为 铁烙铝 oCr21AL6Nb

哦,仅是催化剂,那在缩小后在高温时再压缩变形一下啊

网友:
这个织网,金属丝肯定存在一定的收缩,建议楼主放点余量。

网友:
先定义最不利情况,然后解决最不利情况下的问题。
反正你给的条件就不够,多分析吧,不是一两下就能说清的。
你得有文档,抛出来大家帮你分析,你逐步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