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链条许用联接压力在哪里可以查询到?联接压力怎么计算?

楼主(2018-07-04):
三维软件solidedge的链轮设计器中说单排16A链条的许用联接压力是18.569MPa。
小弟愚昧,从没听过联接压力的概念,请问链条的联接压力是怎么定义的?怎么计算?各规格的许用值怎么计算?

网友(2018-08-08):
链条常用的测试三大指标,链长精度、压出力、破断载荷,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整链破断载荷换算到销轴、链板上的许用载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