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大神请赐教

楼主(2018-07-04):
液压马达是如何工作的?是进油和回油压力差产生转距的吗?液压马达进油路的控制电磁阀切换到O性,进油和回油还有压力差吗?液压马达是不是应该停止转动了,没有转距了

网友:
楼主需要一本《液压原理》

网友A:
液压马达是将液压油的压力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装置。当液压马达的进油口有具有压力能的液压油流入会推动液压马达内部的旋转机构旋转,从而在输出轴输出一定的扭矩。

没错!压力能是进油口和回油口的压力差产生的。

控制阀的中位机能是O型的话,各油口全部封闭,系统不卸荷,液压马达充满油,没有液压油流动,也就没有旋转输出。

网友(点评):
压力能是泵产生的,O型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液压油流动

网友(点评):
你说的没错!压力能就是系统前端的液压泵产生的。O型机能是控制阀的4个油口全封死的状态

网友(点评):
O型封不死,有内泄,不然就不需要液压锁了

网友:
液压马达是容积马达,油口压差使马达产生扭矩,克服负载则转动,不能能克服负载则倒转阻尼。O型中位是全部封闭,但是因为有内泄,不足以限制马达转动,马达受限容积效率不能自己锁死,O型中位时视负载情况马达是可以有转矩的

网友:
施主需要看看液压与气压传动。

网友:
压力差和马达排量决定了马达输出扭矩大小,O型中位是油路都切断了,没有油输入马达了。你问的是比较基本的,可以先找一个液压基础教材自己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压马达是将液压油的压力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装置。当液压马达的进油口有具有压力能的液压油流入会推动液压马 ...

液压锁不能和o型中位机能换向阀一起使用 ,只能配合y型中位机能使用 如果不相信 最好自己去实际操作

网友:
有代表性的就是像刚性联轴器这样的回传件(特别是外露的那种),螺栓头露出来可能会伤到人或者缠绕上电缆啊

网友:
马达排量决定了马达输出扭矩大小,O型中位是油路都切断了,没有油输入马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