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脑洞大开的问题,(光)折射是为了更快地到达吗?

楼主(2018-07-04):
听一个脑洞大开的节目,问一个脑洞大开的问题,(光)折射是为了更快地到达吗?两点之间折射最快吗?

即,如图,“想”从空去中的A点去水中的B点,折射路线是光能最快达到的线路吗?

网友A:
如果A、B位置固定了,这不是最快的,而是唯一的(不考虑借助其他的反射、折射),如果要快的话,不折射最快,毕竟两点之间直线(线段)最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A、B位置固定了,这不是最快的,而是唯一的(不考虑借助其他的反射、折射),如果要快的话,不折射最快 ...

因为光在空气中和水中传播的速度不一样,所以光如果想从A点到B点,走直线不是最快的线路,

网友(点评):
这其实是光的射出角度问题,而不是光选择走那条路问题。光不会选择,它只是遵循物理条件。。。所以你这问题本来就有问题。。

网友:
惠更斯原理 波阵面,有双折射的晶体,至与为什么光的传播方向与波阵面垂直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不是   因为不同的材料折射系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
在一本书中看到一段内容,觉得能很好解释你的问题,摘抄如下:
由于光的运动路线是光子被吸收,发出的最大几率的地方,那么光线的方向,就会向着吸收、发出光的可能性多的前进,也就是那个方向吸收这种光子的可能性大,就向这个方向偏折,我们假设光子在真空中,单位时间内被吸收、发出了N次,而在介质中,在相同的时间内被吸收、发出了M次,光子本身的速度不变,并且比光速C要大,由于被吸收发出,运动路程减少,速度减小,那么,则,当光线以角入射到界面上的时候,由于光子的法线方向吸收光子、发出光子的可能性大,光线应该向着法线方向偏折。
在介质均匀分布的区域内,光子被吸收、发出的可能性是一样的,光线是直线传播,但是界面上不同,光子在真空中,与介质中被吸收、发出的可能性不同,也就是在光子组合数分布不同的地方,光子集合的运动路线会向着吸收、发出光子的可能性大的地方运动。也就是在光子信息分布不均匀的地方,光线会发生弯曲。通常在界面的一个波长内,在几千个分子距离内,发生弯曲,进入介质以后,光子就认为是均匀介质了,这样分析是说明,发生光的折射,在界面上画成折线,只是一种近似,如是严格地要求画出光的折射光路,在折射的界面上应该画成圆弧线。

网友:
罗胖的理论。

网友(点评):
罗胖的节目

网友B:
我仔细想了想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我查了一下光在水中的折射率1.33 光在空气中的速度要大于水中的速度。我们说更快的到达就是用的时间更短。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是没错这个不代表用的时间最短,两点之间光的传播速度是不同的。这个时候光肯定是竟可能的延长在速度快的介质中的距离,缩短在速度慢的介质中的传播距离。附件中光的分界面交点分别是C 、D我们根据学过的几何知识可以知道AD>AC同时BC>BD这样这里结果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原理。具体可以建立模型和方程来求解。光的折射就是为了更快的到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仔细想了想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我查了一下光在水中的折射率1.33 光在空气中的速度要大于水中的速度。我 ...

AC>AD?这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感觉这个命题里面有空间扭曲的概念.

网友(点评):
没达到那个深度,还是平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AD?这是怎么做到的

写反了AD>AC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光在空气中和水中传播的速度不一样,所以光如果想从A点到B点,走直线不是最快的线路,

其实速度不一样是因为光有点懒

网友:
可能是为了更准确地到达吧,AB两点固定的,而且介质不一样,这肯定是折射的快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仔细想了想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我查了一下光在水中的折射率1.33 光在空气中的速度要大于水中的速度。我 ...

光从A到D是光的方向,

网友:
光是一种波,在不同的介质中传播的时候,由于介质组成的粒子不同,对于光的能量的吸收也不一样,所以造成了光的传播方向的变化,即发生了折射。不是说光为了什么折射,而它是不得不被折射。

网友(点评):
看到的都是表面现象

网友:
有一个折射的特列,光进入液晶会发生扭曲

网友:
物理真有趣

网友:
量子力学范畴

网友:
光的折射只不过是光的波的属性的体现。  几百年前惠更斯就算出波在不同介质中的折射现象,并根据光也会折射推断光是一种波。中学物理上有讲。   量子物理 认为波是概率分布的体现,看到这个光路只是光子在这条路上的分布概率大。还是认可波的理论。
没看过这个节目,觉得做节目的人故弄玄虚。
借用网上的一张图片。

网友(点评):
大自然神奇的巧合

网友:
首先光是没有目的的,如果有想法要光照射到B,只能是屈从物理原则,往前调整角度。

网友(点评):
有一万条路可以选择,可是最捷径的路有且只有只有一条,而光走的就是那条捷径,这不神奇吗,

网友:
应该是速度不同所以发生折射,至于消耗的时间楼主来验证一下告诉大家,不懂光学的

网友(点评):
为什么速度不同就要发生折射?

网友(点评):
光倾斜从空气进入水,先接触水的光线变慢,后进入水的在同样时间内在空气中走了更远的距离,所以发生折射。

网友:
网上查了,确实时间最短!
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
对于标题,我认为不是。“为了”是带有目的性的。这个问题等同于,在同种介质中光沿直线传播是为了更快到达吗?都是光行最速的结果而已。

网友:
不去研究科学道理,陷入思辨的误区,典型古早的中国式思考问题。

网友:
费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