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思考的两个工艺问题

楼主(2018-07-05):
问题一:比如说一个比较小的可换钻套,外圆20-30,长度也是20-30,外圆m6的精度,可以车出来m6吗?,还是外圆磨床磨出来的?零件这么短小,砂轮不会和顶针干涉吗?

问题二:如果是30以下的内孔甚至是20以下的内孔,也是6级精度,还有同轴度要求,那怎么加工?内圆磨?有那么小的磨头?

网友:
这种专业的问题,还真心得抓个专业干过或见过的人来回答啊

楼主:
完了,我的帖子要沉了吗?不知道的也回复一下顶起来啊 老哥们

网友A:
什么材料的啊?这个主要和床子有关,我们以前的老师傅是可以车出来的。一般只有1.6以下的粗糙度才会上磨床。剩下的全是车床搞定。

网友:
路过,顶一下,坐等大佬解释。

网友:
小内孔可以用坐标磨床,之前看大师傅磨过直径3mm的内孔,偏差0.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的啊?这个主要和床子有关,我们以前的老师傅是可以车出来的。一般只有1.6以下的粗糙度才会上磨床 ...

20CrMnTi

网友:
你可以找个机加厂家咨询一下。应该是可以车出来的。

网友(点评):
我自己就是搞机加工的 哈哈

网友:
冷拉能不能达到?

网友(点评):
不知道 我还没见过拉床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以前只要精度高点的圆钢,都直接冷拉成型。不机加工。费事费力费材料不说,还不一定能保证。

网友:
你既然都这么说了,为了不然你贴沉下去,我回复个。 我不知道。

网友:
打个酱油

网友:
来涨知识

网友:
有问题就需要帮忙解决  我肯定的说  我不懂

网友:
钻套一定要淬火的,而且粗糙度要求很高,所以最后内孔和外径的尺寸都不是车出来的,以前做机加工钻套用的比较多,有个供应商说他的钻套内孔是珩磨出来的,比一般人用线切割出来的光滑耐用,具体没有去考察过

网友:
你既然都这么说了,为了不然你贴沉下去,我回复个。 帮顶。

网友:
你说的20~30的外圆算大尺寸了,外圆磨直径20~10的轴算稀松平常的事了吧?
我只说我委外做过的零件,
1,去年,直径7m6,是可以直接车出来,磨肯定没问题,砂轮有宽有窄,再说砂轮是可以修的。轴不怕短就怕长,要短的,你可以先做长一点的,然后切掉两头夹持部分,要长的有可能外圆圆柱度难保证;
2,十一年前开过一台台湾产的内孔圆磨,内孔6H7没问题,金刚石砂轮,大小和精度已经做到极限了。再小的高精度孔就没见过了。

网友(点评):
一看就是内行人,谢谢前辈

网友:
数量多可以用挤压刀

网友:
以前都是外购的,其实还有一种磨床叫无心磨床!不用顶针的,但这种好像只能控制外径尺寸,无法保证与内孔的同心度。

网友:
磨内孔,穿心轴磨外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