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种地脚螺栓?

楼主(2018-07-05):
这螺栓上面有两个六方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两个螺栓?
螺栓品牌:UNI   型号:KM 4 M20×1  网上找不到这个公司,现在网络搜索技术上的东西基本上没有
螺栓有个二维图,那位大侠知道请回复,先谢谢!

网友:
这是两个螺栓,一个调整螺栓里边是个普通螺栓,米思米上也有类似的你可以看一下,上次项目用过四个当调整地脚

网友A:
UNI不是品牌,而是意大利标准的前缀,你再看看图纸上UNI后面有没有标准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I不是品牌,而是意大利标准的前缀,你再看看图纸上UNI后面有没有标准号

网友:
就服你们这些会画图纸的人

网友:
我们用得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