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复合结构建模

楼主(2018-07-05):
约束阻尼三明治复合结构 在ansys如何建模

网友A:
至少给张图看下是什么样的结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给张图看下是什么样的结构啊

我想用APDL完成这个建模,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APDL完成这个建模,不知道怎么做

这个好建,尺寸参数+材料参数+约束,就可以建模分析了

楼主:
不是通过复合材料建模吗?铺层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