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空间问题,想用减速机配电机替换分割器

楼主(2018-07-05):
圆盘直径1000mm,负载80kg,转速很低,各位大侠有合适的配置推荐

网友:
这玩意儿主要看重复定位精度,响应时间。 另外减速机也有好有坏, 比如上机器人的那种RV减速机,精度足够。

网友:
加钱换DD马达,空间小

网友:
关键看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