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相电机的额定扭矩、启动扭矩 、实际输出扭矩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7-05):
请问三相电机的额定扭矩  启动扭矩  实际输出扭矩有什么区别?如果实际输出扭矩大于额定扭矩会如何?

网友A:
要想弄明白这几个问题,你需要把交流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曲线图读懂。
K点是转矩最大点,N点是工作点,这点的转矩是额定转矩,转速是额定转速。

再看看曲线上特殊点对应的横坐标值。Tn是额定工作点对应的额定转矩,Tst是启动转矩,在这点电机的转速为零,也就是电机开始启动了;Tk是电机启动后,随着转速的提高,转矩也在增大,直到达到最大转矩值Tk,这一段是启动段。然后,随着电机转速增加,电机开始带动负载运转,电机转矩开始下降,直到到达额定工作点,电机沿着上半段曲线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弄明白这几个问题,你需要把交流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曲线图读懂。
K点是转矩最大点,N点是工作点,这 ...

你好如果实际输出扭矩大于额定扭矩同时又小于启动扭矩问题会不会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果实际输出扭矩大于额定扭矩同时又小于启动扭矩问题会不会很大。

短时没问题

楼主:
长时间会造成哪些问题?有哪些直接表现?

网友:
过载啊。过流超过110%一小时会过热,需过流保护。

网友:
额定扭矩是他额定电压、负载下正常运转时的转矩,启动扭矩是通电时的转矩,会大一些。实际输出扭矩是因为转子会切割磁感线,没记错的话是会比输出转矩大的,主要由负载决定。实际输出转矩如果散热正常且不超过最大转矩一般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