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PU管接头拧不进去

楼主(2018-07-05):
为什么这个PU管接头拧不进去。。。。螺纹孔是按照PU管接头上的ZG1/4进行加工的

楼主:
不是螺纹线高度的问题。。。

网友:
通止规试过了吗?

网友:
螺纹配套吗

网友:
螺纹不配对?左旋螺纹?螺纹上有毛刺?

网友:
用丝锥再走几遍看看

网友:
试试加大点力气

楼主:
PU管接头上写的ZG1/4PVΦ10304ss 所以我用的ZG1/4丝锥攻丝

网友:
本来这东西就有一定的富余旋合长度,想做到配合到一点间隙也没有是不可能的,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啊,拧进去几圈了很正常啊,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啊,拧进去几圈了很正常啊,就是这样用的。

拧到底了就没用了

楼主:
因为在底部会有一个硅胶垫圈,需要这个PU管接头去压紧这个垫圈,所以要拧进去一点

网友(点评):
这样就不要用管螺纹接头,用普通螺纹配合密封垫圈多好,

网友(点评):
用公制管螺纹,不要用锥度的。

网友(点评):
或者用锥度管螺纹丝锥。

网友A:
你这种是不可用端面密封的,是靠螺纹密封的

网友:
你选的锥面密封管螺纹,拧进去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U管接头上写的ZG1/4PVΦ10304ss 所以我用的ZG1/4丝锥攻丝

ZG1/4是锥管螺纹,所以你可以用丝锥再往孔内攻丝攻深一点就能多进去一点了。

网友:
ZG1/4是这样,,到底就不对了

网友B:
ZG螺纹有个锥度的,两个锥度相配自然只能配合一段然后胀紧

网友:
管螺纹有密封性和非密封性。,螺纹角度会不一样,建议楼主查查看。

网友C:
ZG是密封用圆锥管螺纹,是老代号,新代号为R或Rc。圆锥管螺纹是拧不到底的,圆锥管螺纹跟他配对使用的圆锥螺纹配合是内外螺纹的基准面重合,就是完全配合了。你看看机械设计手册螺纹那一部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ZG是密封用圆锥管螺纹,是老代号,新代号为R或Rc。圆锥管螺纹是拧不到底的,圆锥管螺纹跟他配对使用的圆锥 ...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ZG螺纹有个锥度的,两个锥度相配自然只能配合一段然后胀紧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是不可用端面密封的,是靠螺纹密封的

ZG螺纹是旧国标,对应现在的55℃密封管螺纹,也就是常说的R螺纹,R螺纹外螺纹只有锥螺纹,内螺纹有柱、锥两种,故而有柱-柱和柱-锥两种搭配使用方式。这种螺纹是不用端面密封的,因为根本不能拧到头,一般在螺纹旋合面加密封胶或生料带用,不加理论上仅靠螺纹也可以密封;端面密封的,一般指的是G螺纹,G螺纹是55℃非密封管螺纹,一般是靠端面压紧垫片、密封圈等来实现端面密封,G螺纹内外螺纹都是圆柱,简称"柱-柱配合。"

网友:
ZG螺纹本来就是头小,屁股大,所以才能起到密封管路的作用,拧到拧不动的位置就OK,继续加力容易损坏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