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启停的求助

楼主(2018-07-05):
现需要实现机构的90度反转(平放往上翻),现在用的减速电机加链条传动。
想问一下到位的时候电机停止转动不是会有多转几圈的现象吗(已经有限位块保证定位的了)?
会不会跑过头烧电机?
是不是用带制动器的电机就可以了?
请问大家平时遇到这种是如何实现定位的?

网友A:
用的是伺服电机吗?靠电机控制转90度就好了,连机械定位块都不需要,做个安全限位就好了。

网友:
普通电机怕是做不到。就算是加了刹车,也有动作频率限制。  可以步进,伺服,还有连杆机构

网友:
看都看不明白,我以前还做过伺服电机的呢

网友B:
断电,限位块挡住后,烧坏电机?倒不至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电,限位块挡住后,烧坏电机?倒不至于

他说是应限位挡住,达到定位目的
这样做确实很容易烧坏电机的
相当于你给电机正常通电,但是抱紧它的输出轴,不让电机轴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伺服电机吗?靠电机控制转90度就好了,连机械定位块都不需要,做个安全限位就好了。

就齿轮减速电机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说是应限位挡住,达到定位目的
这样做确实很容易烧坏电机的
相当于你给电机正常通电,但是抱紧它的输 ...

我意思到限位然后加感应器感应,直接断电,这样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限位块挡住后,烧坏电机?倒不至于

我也是这么想的,到位加感应器控制断电,就是不知道可不可行,大侠有试过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意思到限位然后加感应器感应,直接断电,这样有没有问题。

如果你到位的时候速度比较快,你断电了他还是会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到位的时候速度比较快,你断电了他还是会跑的

另外,前面有限位的话,还会把它弹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到位加感应器控制断电,就是不知道可不可行,大侠有试过么。

限位开关加挡块,这设计经常做,对电机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另外,前面有限位的话,还会把它弹回去

电机是减速电机,电机上的减速器是单向传递,有自锁能力,弹回去的距离很小

网友:
怕烧坏马达就加一个力矩限制器,一劳永逸

网友:
断电就不会烧电机,只是可能有机械冲击

网友:
用扭力限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减速电机,电机上的减速器是单向传递,有自锁能力,弹回去的距离很小

那要看你们了

网友:
太模糊了,什么电机,工况也没说,

网友:
用旋转气缸较多。。。。如果精度要求不是很严格

网友:
直接用旋转缸呗,气动的油压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