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压橡胶囊的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8-07-05):
设备配套用, 打算用液压使橡胶囊填充,收缩来推动液体介质前进  液体前后压差1Mpa   进口1Mpa  出口2Mpa
请问各位有没有做过相关的设计  或者了解此方面橡胶囊的   求介绍

网友A:
相当于膜片泵了,有个冷门交流液压是这种方式,现实中用合适的蓄能器配单向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膜片泵了,有个冷门交流液压是这种方式,现实中用合适的蓄能器配单向阀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意思 类似隔膜泵  但是用隔膜的话没法达到排量要求    所以想用橡胶囊   是打算用蓄能气的皮囊    皮囊内冲液压油  通过皮囊膨胀收缩  来输送介质  但这个形式从未见过

在深问一下  大神  您说的这个冷门交流液压     有没有相关资料  或者具体名字  我方便查查资料

网友B:
请咨询液压元器件厂家,据我了解这个不难实现,甚至就有现成的产品--液压蓄能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 类似隔膜泵  但是用隔膜的话没法达到排量要求    所以想用橡胶囊   是打算用蓄能气的皮囊   ...

交流液压太冷了,我知道的只有军用;蓄能器隔离输送介质是功能之一,只不过很多人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咨询液压元器件厂家,据我了解这个不难实现,甚至就有现成的产品--液压蓄能器

原理上是不一样的   蓄能器只是稳压作用
我这个想通过囊的膨胀收缩输送介质   而蓄能器的囊不能长时间压缩舒张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液压太冷了,我知道的只有军用;蓄能器隔离输送介质是功能之一,只不过很多人忘了。

好的  谢谢了

网友C:
你说的是薄膜气缸吧?你先看看这片文献。很早以前我们的产品用过薄膜气缸,怎么计算都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薄膜气缸吧?你先看看这片文献。很早以前我们的产品用过薄膜气缸,怎么计算都忘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