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圆盘上放置圆环工件,如何定心?

楼主(2018-07-05):
如上图中,有一个旋转工作台,要在圆盘上手工放上工件,工件都是直径不一的圆环形状,如何保证放上去是跟圆盘同心的,精度要求在同轴度1mm以下。
用何种方式能快速放上,取下?

网友:
车床自定心三抓卡盘的道理

网友A:
固定四个步进或伺服,一起运行,自定位

网友:
只想到2楼说的三爪卡盘的形式,可以自动调节、适应不同直径,而且对中性比较好。

楼主:
因为圆环直径在200-800之间,用自定心卡盘如果碰到前一个工件200直径,后一个工件800直径,就会需要大范围移动卡爪,有没有更快捷的办法呢,就是一放就准的方法?

网友B:
用厚30mm的直径900的钢板做个工装呗,有几种圆环就对应的车几种沟槽。一般不都这样吗?你想玩什么新花样说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厚30mm的直径900的钢板做个工装呗,有几种圆环就对应的车几种沟槽。一般不都这样吗?你想玩什么新花样说 ...

这个方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四个步进或伺服,一起运行,自定位

成本允许是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