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169材质粗车后淬火使用CBN镗刀能加工内孔吗??

楼主(2018-07-05):
求指教4169材质淬火,粗加工内孔要预留多少余量合适,精加工可否使用cbn镗刀加工21的孔

楼主:
想请教一下内孔的加工工艺与方法,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一般留余量0.2mm左右,内孔镗刀硬精车一定要保证夹具和镗刀的刚性

网友:
建议预留余量20到30丝,精加工可以使用此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