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WORKS2编写梯形图时,步进指令输不了

楼主(2018-07-05):
各位道友,初学PLC,在用三菱GX WORKS2编写梯形图时用到步进指令,但是STL S0输入总是输不进去,请问为什么?如图

楼主:
我在安装的GXWORKS2上所有指令里,根本没有找到STL指令,为什么?软件安装有问题吗?

网友A:
STL的格式跟说明书不一样的。你直接打STL回车就有格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L的格式跟说明书不一样的。你直接打STL回车就有格式了。

照你做的,但是结果一样,如图

网友A:
你先看看PLC的类型是什么,有的PLC不支持这个命令。我用FX-1N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PLC的类型是什么,有的PLC不支持这个命令。我用FX-1N可以。

自己找的案例来学习的,没有买PLC

网友(2018-09-08):
按F8然后再输入STL,,,STL属于应用指令

网友:
F8 STL S0

网友(2024-08-12):
我解决了,就是你新建项目的时候型号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