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图纸定义问题

楼主(2018-07-05):
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在SOLIDWORKS中是以自定义1:1转到CAD后,图纸只是部分尺寸变化了不是1:1,比如外形长宽都是对的,只是孔位变了。这种问题很严重啊,激光下料尺寸就不对了,我问了其他人说要设定图纸比例1:1,而不能用自定义1:1,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

网友A:
楼主转CAD的时候在那个选项里面改成这样

网友:
楼主是做钣金下料吗

网友:
转格式dxf格式

网友:
这个链接,希望能帮助到楼主
http://xifengboke.com/post/183.html

网友B:
这种图纸转换千万不要用自定义比例,否则很多图纸的细小变动你都很难察觉到。

网友:
4楼正解,SW可以直接生成下料图DXF,不需要转CAD。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昨天也问了一个朋友说不要用自定义,要用图纸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图纸转换千万不要用自定义比例,否则很多图纸的细小变动你都很难察觉到。

谢谢你,我的一个同事也这样认为的。我下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转CAD的时候在那个选项里面改成这样

请问一下这个界面在哪里,我怎么找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个界面在哪里,我怎么找不到呢

另存为CAD格式的格式 弹出的窗口下面会有一个选项。不点进去设置就是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