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物堆积解决方案,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8-07-05):
如图示货斗样子,货物特别是膨化食品从上往下掉时会堆积在一侧口上,有没有好的方法或者机构把货物推到货斗的后侧,请各位大神支支招,万分感谢

网友A:
多重?轻的话风吹。或者是用真空吸起来向后面输送,自动掉下来。

网友:
用风扇吹

网友B:
装个振动电机就好了,跟振动给料机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C:
可不可以做一档板,让食品在下落过程中偏向于货斗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重?轻的话风吹。或者是用真空吸起来向后面输送,自动掉下来。

就是大包的薯片这种膨化食品,取3件就会堆积,我也感觉可以试试风吹,不敢确定

楼主:
哈哈,我也有此想法,不知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振动电机就好了,跟振动给料机原理是一样的

也有这个想法,将斜面做成活动的,加个震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做一档板,让食品在下落过程中偏向于货斗中心

貌似没空间呢

网友D:
是不是滑落角度和產品重量之間的关系沒照好,樓主是不是可以先做个实验,看看多少度的斜坡效果最好
如果不能更改的话,是不是可以运用吹起(较轻产品),或则上方加个拨片,将滑落的物品往后拨一下

网友:
风扇应该靠谱,加个调速或者变频,堪称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滑落角度和產品重量之間的关系沒照好,樓主是不是可以先做个实验,看看多少度的斜坡效果最好
如果不 ...

主要就是大包的膨化食品会导致堆积,取一袋没问题,取多袋会有问题,角度可能也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扇应该靠谱,价格调速或者变频,堪称神器

哈哈,我也想这么干,做个实验先

网友F:
在产品堆积侧增加一个推板和气缸,把他们推过去。

网友G:
要求高可以丝杠拖动?或者下料口摆动?

网友:
用震动的方式可能比较好些。膨化食品很轻,你可以自己做个试验,用桌子上放的小型风扇试着吹,看看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产品堆积侧增加一个推板和气缸,把他们推过去。

设备上没有气源,要加气缸代价有点大,并且托盘一直是在动,所以感觉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求高可以丝杠拖动?或者下料口摆动?

嗯,只需要让货物掉到底部,最好是往里,堆在口子上无法取多件货物

网友H:
靠谱的方案,是推一下,推板装在货斗里,转轴外伸供打击,弹簧复位,如果很有必要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I:
货斗做成可翻转的 边下料边抖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靠谱的方案,是推一下,推板装在货斗里,转轴外伸供打击,弹簧复位,如果很有必要的话,可以考虑。

谢谢大神回复,做个方案实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货斗做成可翻转的 边下料边抖

谢谢大神,感觉应该可行,做个方案测试下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J:
用风吹吧!还不用暂用太大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风吹吧!还不用暂用太大地方

哈哈,这也是一种方案

网友K:
加个直线振动器,几百块解决一切疑难杂症

网友:
引用 网友K:
加个直线振动器,几百块解决一切疑难杂症

接料斗倾斜5到10度,效果更佳

网友:
用个小棍子捅捅吧  节约成本!

网友:
应该是摩擦指数和斜坡没算好吧 照道理应该可以划过去的啊。不行就加个推力。比如风扇或者震动

网友:
不想堆集就实验 物料的 安息角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神指教,准备加2个方案,一个价格震动马达,一种买个小风扇,另外将货斗前段角度变斜点,让其多往后延伸,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
终于见到一个闭环的,如果每个提问者都能像楼主这样,那么受益的肯定是整个机械社区的社友,而不是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