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自动化率

楼主(2018-07-05):
现在国际机器人联盟每年都发布各国的机器人密度,算法是每万名产业工人所拥有的机器人数量。
汽车行业/家电行业也经常有企业宣称自已的工厂或者车间达到了90%甚至100%的自动化率,但是却没有明确解释如何计算出来的。
有人说,用自动化设备数量除以自动化设备数量和工人数量,有人说用产品自动化工时数除以总工时数……

各位大侠,你们工厂有没有自动化率这种说法?又是如何定义的呢?

我们在讨论引入这一概念的过程中,苦恼的问题是——工艺的改进或者设备效率的提高,会不会反而导致自动化率的降低?如何确定一个可以衡量工厂自身自动化水平改进的指标?

网友:
是不是原来用100个人力来工作,现在就用10个人就可以完成,那么自动化率就是百分之九十呢?

网友A:
针对你说的自动化率本人不太了解,不过针对你说的家电行业我来说下我们针对的行业,我们是为小家电产品电机生产自动化设备,我们是这样算的,投入一条线比原来的省多少人,产量比例自动线和人工线咋样,多少年回本、
基本上都是按照回本率来算的,一般按照一个操作工一年6万,然后一条线省掉多少人,一条线的价格,这样来算几年回本
我们这个行业都是这样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对你说的自动化率本人不太了解,不过针对你说的家电行业我来说下我们针对的行业,我们是为小家电产品电机 ...

好专业,学习了。你们是哪个公司呢?

网友(点评):
我们是苏州科瑞机械有限公司,专业做电机自动装配线的

网友:
我来说一下自动化生产节拍的计算方法:生产节拍=计划期有效工作时间/计划期产品产量=标准总加工时间/作业员人数 =有限机种的标准总加工时间/有限机种台数 。
自动化率,对于产线有何影响,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方面。

网友:
我们公司自动化率是70%左右

网友(点评):
牛啊,什么行业?

网友:
我们公司现在都是人工,还没有用到自动化

网友:
个人感觉:
 评判标准:生产的自动化程度是否达到,单体自动化设备的工作效率,相互间的加工节拍是否合适,稳定性这些去考量
生产线并不是说有了自动化设备就是自动化生产线的!!首先:自动化设备必须适合该产线且工作稳定,且自动化程度要高,那什么叫自动化程度高呢?就是能把人重复性的动作能代替的都能替代,自动化线并不是没有人,但是人的生产动作肯定是简单且是为产品生产产生直接价值而存在的(检测,搬送等都不是),然后,有了自动化设备使其连接成自动化生产线,接下来一点我觉得很关键,设备连一起没有用,必需联网联机并有统一的系统进行管理,信息数据的收集和反馈,最后,是ERP物料系统,智能立体仓储系统(点灯系统),有条件的,可以在加入AGV搬送系统,
 总体而言:从零件进入自动仓库(物料追溯管理),根据订单自动投入生产线(ERP),产线自动生产(收集数据:良品数,不良品数,设备异常信息,生产节拍,生产型号信息等),在利用AGV自动搬运系统进入仓库再出货,这样一个整个的过程,才是未来工业发展的方向,也是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