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轨道小车在行走时打滑,现在该怎么改进?

楼主(2018-07-05):
轨道小车满载将近2吨,在20多米轨道上行走时,在某些点位处经常打滑,两个主动轮呈对角布置由两个伺服电机分别驱动,目前轨道铺设精度不高并且也很难调整,对客户提更高要求不太现实,请问有没有好的改进方案来克服打滑?

网友:
提高轮子摩擦力

网友:
+增压轮(压紧轨道)或者增加轮数(两驱到四驱)

网友:
小车满载重量在轨道上产生的正压力太小,不足以产生平衡小车与轨道的摩擦力。在出现打滑的几个点,增加轨道表秒粗糙度,以增加摩擦力。

网友:
楼主有图吗  先看看轨道与轮子的结构是怎样的

网友(点评):
火车轮轨结构差不多

网友A:
1.问题分析:请问小车是4个轮子吧?若是,那么2轮驱动的话,总会有1个动力轮腾空的情况,因为3点确定一个面。
2.思路:a.最好用链条或同步带带动另外的2个被动轮,搞成4轮驱动;b.另外轮子选择与导轨摩擦系数大的材料;c.轮子能否设计成不脱离导轨的机构(嵌入式)?

网友(点评):
滚动跟摩擦系数没啥关系吧再说导轨是客户提供的,材质是早就确定了

网友(点评):
不能嵌入

网友:
轨道与小车轮子不平行产生的吧,改成多驱或者带减震自由调节。

网友:
齿轮齿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问题分析:请问小车是4个轮子吧?若是,那么2轮驱动的话,总会有1个动力轮腾空的情况,因为3点确定一个面 ...

另外两个驱动轮设计的时候就应该带“减震”,目的是保证它始终会压在作用面上。

网友(点评):
减震不现实,对小车平面度有要求

网友:
改四驱靠谱,,,,,,,

网友(点评):
四驱匀速时如何协调?

网友(点评):
链条,,,,再加独立悬挂就齐了。。。

网友(点评):
对小车水平面有很高要求

网友:
没图没法建议